联想 B450 暗屏 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2-06-25):
机型和故障现象如题。
按常规,拆机检测,屏供电正常。
侥幸换屏试无果。
怀疑是显卡,后又想到BIOS
刷BIOS后,问题竟解决了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支持!

网友:
不会吧,BIOS还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这机器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情况怎么是BIOS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同求  为什么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刷BIOS是动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bios影响暗屏、不多见

网友:
这故障不好说阿,前断时间修过一天1420集显的进系统分辨率调不了,也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keyi  yong  qi  ta  de  dai  ti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