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不能跑3D

楼主(2012-06-25):
机器型号:G470
版号:    LA-6751P
主要问题: 开机正常,不能跑3D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忘了,当时修好了,亮了就以为好了,也没有装放在那里,这次要卖了就装起来发现不能跑3D,而且还要花屏的出现,
这时候就估计是显卡问题了,有这个显卡换了在说,结果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不然就不会发上来跟大家共享了。显卡换了不行而且有时候会花屏,那就换显存呀,二话不说换了,也就四个真正换起来也快,换好。运行3D没有看到花了,但是还是有问题,系统会提示“AMD 驱动停止并且已恢复”,这下完了还有问题,弯曲的过程从显卡就开始了
下面用示波器测试波形都OK,没有杂波,但是还是不放心,把显卡供电的电容都换了,结果不行,看到主板网卡被动过,会不会网卡引起了,就把网卡去了,不行,能换了都换了还是不行,这下没则了,先放放吧,
两个过去了没事就拿出来看看,一直没有结果,当中还把ECPCH给换了,当初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干了,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只会干桥了。
现在能动的都动了,只要是BGA的去干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有能走捷径就走捷径都不想测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板子全换了,没有办法在做桥了。只能慢慢查找了。
关建的时候来了,这个机器不能跑3D肯定还是显卡这里,那就一个一个查从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终于把问题找到了,机器不跑3D没事,显卡电压0.9,跑3D电压0.95,不知道正不正常,就找了好的机器来点,发现不跑3D0.9 3D的时候是1.1V问题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了,最后还是电压问题,看到图纸的下方有个配置电压的地方,
主要靠GPU_VID来输出电压的大小,当两个都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1.1V
经过测试GPU_VID0 GPU_VID13D的时候都为低电平说明前面是好的,那就好办了,实测PQ803A的第6脚没有被拉低,刚测了GPU_VID1是正常的0V,那只有PR812,PR814,还有就是PQ803损坏,实测PR184变成无穷大,跟换后OK
这个机器主要还是一开始没有关系电压,以为电压基本保持,没有杂波就没有考虑,所以走了好多弯路.
最后上个实物图,这个是给显卡供电加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2-6-26 10:02):
写错了,是PR813呵呵,谢谢大家鼓励,小弟继续努力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友:
PR814没有用料吧

网友:
这种情况也能修出来啊 佩服

同意楼主

网友:
好给力啊~~这样都能修!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主要也要靠点运气,还有就是有好的主板对比,不然这个板子是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查出来是有点累人了。呵呵

网友:
PR184变成无穷大 你的意思是 PR814坏了 你是不是换了个电阻  电阻换错了也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低  在PQ803B 没有导通的情况 下 pr812和pr814串联分压 得到的电压  经过prb31送到pq803a的 G极 这个电压的大小会影响 到后面输出
电压的大小   我估计你的电阻是不是换错了 这是我个人分析 仅供参考 有那里说错了希望你们指点

网友:
     PR184?应该是PR814吧,图纸上好像没有料哦。即使是有料,PQ803B保持截止,呈高阻态,10K的电阻变成无穷大的话,+3VALW经过PR812,PR813,PQ803B分压后应该是3V啊,那到PQ803A的G极电压也应该是3V,PQ803A还是会导通,把第六脚拉成低电平的,楼主说是PR814变无穷大,换之修好了,小弟有点疑问,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还望楼主和其他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哇,gpu供电还用得着vid啊,厉害

网友:
楼主可以哦  这都能找出来 厉害

网友:
修出来了  很厉害很详细

网友:
楼主厉害,以后还要跟各位师傅多多学习

网友:
LZ太厉害了,这都被你搞出来了,是我的话就算了,反正能用,不能打游戏个嘛!现在学了一招,是晓电压问题,呵呵

网友:
此案例不加精华,天理难容!

网友A:
没想到楼主还会查3D前和3D中的电压 ,其实很多看似桥的问题都是电压问题 ,容易走进误区,只有什么都干了 才会想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楼主还会查3D前和3D中的电压 ,其实很多看似桥的问题都是电压问题 ,容易走进误区,只有什么都干了 才 ...

是的呀,要是一开始查电压就不会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虽然过程很复杂,但是修好的那个成就感很爽,

网友:
如果是PR812变无穷大,换了,还像些!而PR814变无穷大,PQ803A是N沟道的,一样能导通,第六脚能被拉低呀!不知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
电压问题引起,应该是显卡不能调节电压大小

网友:
够耐心,学习了。

网友:
呵呵  但是反过来想这种故障  谁会一上来就查电压呢

网友:
查跑3D和不跑3D时的电压,LZ牛人,向LZ学习。

网友:
金典案例 支持楼主 来拥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