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 不上电

楼主(2012-06-25):
待机电流0.01   EC烧坏  换完新的也一样不上电  EC供电正常  32.768波形正常  BIOS芯片2、5、6脚无波形  1、3、7、8脚有3.3V   不知EC待机还要哪些条件  EC是WPCE775LAODG   还有此EC的复位脚是啊个?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呗 学习!!

贰修哥 -5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谢谢!

贰修哥 -5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贰修哥 -5

网友:
我是来学习

贰修哥 -5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查查BIOS到EC的线路有没有烧断线呢?

网友:
  你看看 EC是WPCE775LAODG的晶振是否在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查查BIOS到EC的线路有没有烧断线呢?

BIOS到EC的线路阻值正常 33.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