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和PNP三极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06-25):
NPN
三极管
和PNP三极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NPN:当B极大于E极时导通,B极小于等于S极截止,PNP:当B极大于等于E时截止,B极小于E时导通.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0
enhomemilord
同意楼主:
其实跟N沟道的MOS管差不多~

网友:
NPN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PNP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同意楼主:
0.0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lovefangfang
三极管有S极吗?????你这是在误导

网友:
刚来的学徒工
而却还是错误的

网友:
刚来的学徒工
反对楼主:
废话!!!!!!!!!!!!!

网友:
基本知识,找本书看看.

网友:
首先要会判断出三极管的b、c、e。
PNP管导通条件是e集电位要高于b集电位。
NPN管是e集电位低于b集电位时才会导通。
同意楼主:
5.0
enhomemilord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应该自己看看书,然后找个对应的三极管测量下,就记住了。。这种问,没两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