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的12V变5V的电路,常用何种芯片啊?

楼主(2012-06-25):
液晶驱动板的12V
变
5V
的
DC/DC
电路
,好像用个
脚的小芯片,常用何种芯片啊?既然
DC/DC
是开关电源,它好像没有开关变压器,整流
二极管
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芯片

网友:
AIC1578
MP1410/1411
ACT4060

网友:
可以参考通用驱动板的电路,那里就有个12V转5V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