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G开机不亮

楼主(2012-06-25):
接到一台DELL P03G能开机,电流经几次跳变到显卡了1.07A不亮机。判断为显卡问题,于是烘一下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故障没有改变。决定加焊显卡,加焊后故障依旧!难道显卡坏了吗?再加焊显存,还是一样不亮机!

网友:
看看CPU电压出到哪了。

网友:
机子一修复,是USB口短路造成不亮机!DELL的机子真不错啊,5V短路还不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