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02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BOOT  12V
VCC      6V
OCSET   5V
PHASE   0.28
LGATE   0.15
FB         0.13
其他均无电压
RT9202换了几个新的,还是一样,相连的场管也都换了

求助,板子来的时候有几个电容爆了,板子是富士康915

这输出明显有问题嘛,你们还问我什么问题,无总线电压,无CPU供电了

MSI
VCC 和BOOT不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嘛

lgx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什么问题啊。。另外富士康的容易坏IO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isl6520能代换吗?我的代换没成功

网友:
好奇怪啊  基本电压都有  为什么2脚不工作啊

网友:
用APW7120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后级负载是不是有不良

网友:
你把芯片输入输出级的电解全换掉,电压绝对能出来

全拆了还是一样
有可能呀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不懂  说明白点让我学习下啦

网友:
你先把上下场管拆了,用示波测一下2脚 有无波形。有就换场管,无就换PWM。

网友:
换了不行就是后级拉低了。 检查后级线路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电路中有对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
怎么说的没有了头尾了呢

网友:
VCC 5-12 BOOT 12,哪里不正常了

网友:
测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短路了。

网友(点评):
对地9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