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SATA接口认不到硬盘跟光驱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25):
   接到一块主板,能正常开机,PS2、USB接口能正常使用,就是认不到硬盘跟光驱,接口是SATA的!怀疑是南桥出的问题,想问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一般该怎么处理呢?还会不会是其他地方出现故障导致这种情况呢?急,在线等回复啊·····

网友:
SATA 打开没。如果打开 。。线跟电源都换后还用不了  可能就是南桥坏了  换桥就能解决

网友:
清下BIOS啊。。不行做桥看看

网友:
桥在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简单些啊  不行就干南桥啊

网友:
如是老主板请进CMOS设置看一下有没有打开SATA

网友:
单接一个试试 看能认出不`  清cmos  改模式 开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