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小电源为何一装上外壳就不启动了

楼主(2012-06-25):
手头上有一只全汉小电源,故障是短接绿黑不启动,
但把他整个拆出来,是正常的可以启动,只要一装会去就不行了
把他装到普通的电源外壳那里,竟然又正常,
查了很多次,没看到小电源壳那里跟电路有短路的现象的,

网友:
底座短路了

网友:
什么意思?原来的盒子底座吗? 接220 的插头那里吗

220V这里短路,早就跳闸了

网友:
有短路或有断线。

网友:
用青壳纸放电路板底垫一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不是220V那里,要是那早烧保险了

网友:
有虚焊吧,或者二级有短路保护。

网友:
查一查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但现在放到另一个大的电源外壳里是可以的,很奇怪

网友A:
如果电路板与底座垫了纸(估计原来是垫了的)还是这样,最可能是虚焊,你把固定螺丝放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板与底座垫了纸(估计原来是垫了的)还是这样,最可能是虚焊,你把固定螺丝放松试试。

肯定是垫了的,先用你的方法尝试一下

网友:
电源的板线断了没有关系,他都是明线,没有暗线的。

网友:
有短路吧,仔细查查,

网友:
朋友说是对地短路,装在另外的哪个大电源盒里 ,电路板是没有接地的

网友:
仔细检查板子
在看PFC是不好的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重点应该查虚焊和短路上,装上去后先不通电,先用万用表来量啊,

网友:
查接地线电路 是否有断路。

网友:
你装好腻先测试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了,电路两处接近外壳的地方 粘了3M电工胶,好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