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 L26M61故障----谢谢!

楼主(2012-06-25):
开机出现如图浅色直直的横线(伴音正常),热机开关没出现,如果第一次开机稍微扭动一下,一切正常。

网友:
说得具体一点,看得不太清楚!

怎么现在的迅维网上 连发帖都不会发来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换跟排线看看

网友:
冷机启动会出现上面的图现象,顺手搬动一下右侧就正常了,偶尔还正常,没规律,伴音始终正常。10几分钟后关机再开没有故障现象。补焊过电源等发热元件,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屏的故障也有可能呀,,

网友:
如果是需要压线工具重新做就很麻烦,没有也不会用。

网友:
正常是开机出现“TCL”黑体红字2秒钟后进入画面。

网友:
看起来很像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排线会热开机可以吗?有可能电容鼓了

网友:
排线及排线端子可能性大些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排线问题?咋会热机正常???

网友:
难道需要压屏工具?再检查一下高压再说。

网友:
实际目前也没有耽误收看,只是开机时用手轻轻拨动一下无论在哪个位置。

网友:
应该是PFC上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
屏上的高低压,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像是排线问题,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看看电源电压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