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存DDR VREF引脚是什么脚 连到哪里去了

楼主(2012-06-25):
求助  内存DDR VREF引脚是什么脚  连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连到CPU里???    DDR1VREF应该多少V  DDR2应该多少??

网友:
能连到CPU里去,你真敢想

网友:
内存一般属北桥管理.内存供电脚连接3VSB或直接连3.3V.台式机内存DDR1电压2.5V,DDR2为1.8V,DDR3为1.5V

VREF那不是基准电压吗?不是内存的一半吗?误人子弟!

网友:
VREF是基准电压!是内存的一半!

网友:
基准电压

网友:
VREF就是内存电压的一般,负载供电。 一般由内存旁边的一个IC,将VCC3降压而来的。 你跑一下线就能找到,这个是供电,一般线会比较粗,比较好跑线了。

网友:
每个板都不一样,大约是从南桥发出,DDR1:VREF 1.25V DDR2:VREF 0.9V

网友:
应该进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