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维修

楼主(2012-06-25):
IPAD2的维修经验

IPAD维修

网友:
还以为是电路图呢,只是些外部的玩家级别的使用方法而已。严格来说算不得上叫做维修吧

网友:
楼主在忽悠了我们,这是普通的检修而已,机都没拆开的图片,那叫维修呢?里面的主路板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