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登陆加密

楼主(2012-06-25):
1设置笔记本电脑BIOS加密
  进入笔记本电脑系统,可以设置的第一个密码就是BIOS密码。笔记本电脑的BIOS密码可以分为开机密码{Poweron   Password}、超级用户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和硬盘密码{HARD  DISK   PASSWORD}等几种。在笔记本电脑中,密码由专门的密码芯片管理,如果用户忘记了密码,则不能简单地像台式机那样通过CMOS放电来清除密码,往往需要返回维修站修理,所以用户设置了密码后一定注意不要忘记密码。
  其中,开机密码需要用户在每次开机时,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才能引导系统;超级用户密码可阻止未授权用户访问BIOS程序;硬盘密码可以组织未授权用户访问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才能访问。
  另外,超级用户密码拥有完全修改BIOS设置的权利,而其他两种密码有些项目奖无法设置。所以建议用户在设置密码时,直接使用超级用户密码。这样既可以保护笔记本电脑的安全,又可拥有全部的权限。

网友:
笔记本直接使用超级用户密码

如果忘了可真麻烦

网友:
一般都不加密

网友:
笔记本的超级密码只有专家能破吧

网友:
无用的折腾啊

网友(2012-07-30):
一般忘了要拆芯片用编程器的

网友:
别加了,人家都能搞定,何苦考自己智商

网友:
好复杂 学习了

网友:
ATT可以装独显,但是有很多条件限制,以及独显散热不良等问题,建议不装!仅供DIY爱好者研究参考!
显卡长度16.5CM-19CM方可装上塑料固定架,加强固定
厚度不能超过2.5CM,否则后盖顶住
宽度不限

官网:9jia9.com
论坛:9jia9.cn

网友:
如果知道当前系统加密的话可以用
运行 Syskey
来加密当前的系统

网友(2012-08-30):
一般都不加密,忘了你就悲剧了

网友:
没什么事加什么密啊     加了密不是一样  重装系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