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冠捷913FW 偏红色,怎么调设置都不行,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6-25):
冠捷913FW 偏红色,怎么调设置都不行,请高手赐教,手动按一下auto 颜色正常一下,马上就不行了。菜单里的红绿蓝怎么调都不行,那个遇见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上个图看看怎么个红法

网友:
型号是913fw

网友:
换条VGA线 色温不对,灯管老化,程序损坏

网友:
刷新程序或者恢复工厂模式。

网友:
在线等高手啊,那个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
那位朋友有程序,传一份,谢谢

网友:
PM25LV010 这个芯片的程序那个有,麻烦传一份,谢谢

网友:
驱动板程序刷一遍!

网友:
我刚刷了PM25LV010,还是红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先拿试灯条测试 灯管 在定故障  应该是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是刷驱动芯片还是刷BIOS?

网友:
井工程模式,也许能调好

网友:
再测一下,VGA线RGB对地阻值正常否,正常时75欧左右

网友:
先换通用板试试看屏正常不,如果屏没问题就刷下程序,测量下RGB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如果是LCD应该是CCFL灯管老化      如果是LED就是LED灯管老化

网友:
回复出厂状态试试

网友:
重点测下灯管。。。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发红  灯管挂了,换灯管!

网友:
刷程序 换般 或者屏  先软后硬

网友:
AUTO瞬间正常,可以排除灯管老化.

重点检查24C类存储器电路,也就是用户保存设置的地方,如果不是外置的,那就检查MCU包含MCU程序

网友:
进总线,调一下!
AOC
   正常显示时,按着MEMU键,拔掉电源,插上电源,松开“MEMU键”,再按MEMU键,出现菜单,且左上脚有字“F”出现,用左右按键选中“F”,再按MEMU键进入。

网友:
搞定了,是25LV010的程序不对,重新找了一份刷新就OK了。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