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进系统几分钟之后灰屏

楼主(2012-06-25):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就是进系统几分钟之后灰屏,我拆开一看主板是修过显卡的,我二话不说就去加焊了一下显卡,心里想着因该没有问题了,结果装上去一试还是一样的,然后我考虑到AMD CPU很容易坏,于是换了一个CPU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后来就发了一个新显卡芯片回来,装上去也还是一样的,现在晕了,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各位大哥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灰屏?   怎么个灰法  还是暗屏

网友:
有个图像好明白的  灰?怎样的灰?  换块屏或屏线试试

网友:
显存供电 ref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显卡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确定下屏有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再重点查屏电路这一块!

网友:
这机器没有什么修的 ,做显卡 ,刷BIOS  做系统  ,考虑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