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电子电路板维修引起的纠结

楼主(2012-06-25):
       我们家妞妞的台灯坏了,慕名拿给我修,心里很温暖呐,终于有自己的忠实客户了。但一直忙没时间,今天下雨把所
有客户的机器都打发完了,才发现我这个小屁孩儿客户。其实还没修我不是整获奖感言,压力很大,修不好,在家的威信扫地,以后说话也不管用没人再听了,呵呵。

言归正转,电路器件很简单,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器件,打了下所有器件阻值正常。

然后,开始加电。测桥有300v,与大电容正极相连的Q1 b极24v c极300v e极24v Q2 b极0v c极24v e极0v 变压器初级有24v,次极无电压。

分析三色线圈上蓝黄互绕分明是为两个三极管分别提供一组极性相反的脉冲,实现两个三极管交替导通,让电能储存在红角线圈中起升压目的,那个看上去像个变压器的线圈我摘掉测过上面两个绕组是相连的一组值13欧,一组值6欧,两组间组值6欧。其设计目的就是要在两组上实现一个高电压一个低电压,用来调和光线的强弱的。
   现在变压器次极无电压的原因在哪里?两个三极管未交替导通,三色线圈未提供极性相反脉冲,可朋友们看看,三色线圈结构很简单,如果硬要说三色线圈坏了,(好像听说这个器件故障多)那怎么区分,外观看上去简单的要命。还有初级有24v,次级为什么会无电压,不明白,回家接受闺女质询,当然谁规定会修电脑,就一定要会修台灯并且还要修好,对吧

补充内容 (2012-6-26 08:53):
电容我测过了,没坏223j的23n,102j的1.5n还有那个连在三极管上的升压电容10uf,都正常,变压器也代换过,三极管也测了

网友(点评):
就是坏靠着变压器的绿色的电容,

网友:
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吧,拆下测量

网友:
就13001容易坏,这板连个启动二极管都没。

网友:
找一个功率大小的荧光灯电路板换上就OK了

网友:
还有后极高压电容容易不

网友A:
这东西你还用费那么多的功夫,连测带画的。当测得所有二、三极管正常时,更换上面的一个电解和两个聚丙稀电容即可!一般多为电解不良和两个聚丙稀电容中有一个短路。

网友:
这个我修的多,就是两个三极管(13001)量他们阻值看看对不,还有接灯管的两个级的电容(绿色的J330)的好像是。再就是电阻、二极管的阻值。修好的发过来看看是不呀

网友:
弄懂电路的基本原理,修理就变得简单了。楼主看看电路板上大点的绿色的电容易坏。

网友B:
可以明确告诉楼主,变压器旁边的两个绿色电容换了九成会好。

前天家里的灯管坏了,细长的36W的那种,灯头竟然到处都买不到,一气之后决定动手修好,结果自然不用说了,天天修本本,就这么个小电路几个元件就给难到太可笑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我儿子的一台台灯也不工作,不过故障和你这有点不一样,都放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点评):
买个电路板,就几块钱

网友:
如果后级短路,是要烧管子的哈!

网友:
13001不坏的话,检查10欧姆电阻,谐振电容好像是3300/630~2KV的,小电解以及560K和820K电阻性能先。

网友:
HX-303  下边的深蓝色无极性 电容坏了。。我记得一般都是2KV 8200  和6800  自己测量下吧

网友:
是板子短路了吧

网友:
有时候小电路反而折腾

网友:
你也为时电路就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告诉楼主,变压器旁边的两个绿色电容换了九成会好。

前天家里的灯管坏了,细长的36W的那种,灯头 ...

本人觉得主要是没配件,哪有修本本得修不好这么个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你还用费那么多的功夫,连测带画的。当测得所有二、三极管正常时,更换上面的一个电解和两个聚丙稀电 ...

我测电容是好的,所以没有换

网友:
是修电器出身的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如果半导体件正常,电容正常,那可能是启动电阻造成的不起振。那些电容也不是聚丙烯,是普通的聚酯(或者叫涤纶电容)而已。

网友:
应该是 变压器旁边的2电容的事  最好搞个 换上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来考基本功了,一个震荡电路,看是简单,其实也是深奥了。

网友:
应该是后级那个大电容的问题,我修过几个,都是那种问题。高压的,一般1000v 左右

网友C:
不会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灯管坏了吧?

测变压器次级无电压,而且我是空板测和灯管没关系

网友D:
灯管是不是好的,灯管后部接口里还有只小电容也得检查下

网友:
开始加电。测桥有300v,与大电容正极相连的Q1 b极24v c极300v e极24v Q2 b极0v c极24v e极0v 变压器初级有24v,次极无电压
从你给的参数来看,我个人认为故障点在Q2的B极上找。首先Q1 b极24v C极300V e极24V 说明Q1已经进入了工作。只是没有进饱和状态,那是因为Q2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影响到电感-10欧电阻-Q1 B极。要想Q2进入工作状态,Q2的B极要有超过0.6以上的电压。C极有24V,E极接的3.9欧电阻不能开路。Q2 B极为0V电压。Q2 B极上接的元件有问题(820K电阻开路,二极管性能不良或短路,电容漏电,Q2本身不良)修到Q2的B极有电压为止。不排除Q1和Q2本身性能不良。查完这几个关键的元件故障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灯管是不是好的,灯管后部接口里还有只小电容也得检查下

空板测变压器后级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板测变压器后级无电压

还没有解决吗?那个不是变压器,这是一个电感。正常时,从整流后的电容正极到电感处有超过50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