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945独显怪问题

楼主(2012-06-25):
接到客户一台HP DV2000机器,客户说用用之后就掉电,从新再开就报警两声屏不亮,以前修过显卡,开始以为是显卡,谈好价格直接换了个110MT,再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又换了个拆机的7200,结果还是一样,郁闷了。散热很好显卡和CPU 都只有40多度,没办法了就换了显卡供电芯片,还是一样实在没招了,望各位大侠指点几招,小弟不胜感激!!!客户催死了。

网友:
这么肯定是显卡 直接搞显卡啊

网友:
hp dv2000 945 的显存容易坏,先换个是以下。

网友:
   换全新的7400吧、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显卡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

网友:
是不是裸板测试的啊,外设也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那是你的945的显卡坏了,你换一个7400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