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2-06-25):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528 板号为BREMEN-L3 ,现象是能开机内屏不显示偶尔能显示但是花屏大花的那种,看起来像屏问题的那种花。外界一切正常能进系统。开始怀疑屏问题,把屏卸下来用液晶通用驱动板点屏没问题。拆机量VDD_LED 0v。 p3.3v正常,lcd_vdd3v没有0V
此机先有LCD_VDD3V再出来VDD_LED。
而LCD_VDD3V又是由PEG3_LCDVDDON控制的,测PEG3_LCDVDDON电压为0V,此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求各位大虾们指点一下,发出这个信号的前提是什么。如果显卡工作条件不正常的话,为什么外接正常。

网友:
显卡 做了BGA   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重置或换个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上屏正常。建议查一下显卡的LVD,如果正常干显卡就没错

网友:
有的时候 做显卡是没有用的 必须重植 或者换掉 我今天修的联想Y450 也是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走了很多弯路,最好换显卡好了!

网友:
是加焊,还是换了个显卡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显卡引起的花屏不少  重植不行就换显卡

同意楼主

网友:
很明显是屏供电电路问题!要细查!相关的所有信号!

网友:
是哦,不一定是显卡问题!是信号和电路问题

网友:
换显卡是比较靠后的一步,不要动不动就换显卡,成本会变大的,先测量那些信号,幸好你有图纸!确定了在换,要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显卡的数据通讯异常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好的话直接换掉显卡

网友:
99%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最好查一下,屏线和主板上的屏接口,是否有虚焊

网友:
一般先干 显卡  懒得查

网友:
估计应该信号有问题,屏上面有个反馈信号有吗?

网友:
最后再考虑动显卡,这个机器显卡不那么容易坏

网友:
屏线 显卡有一次我的是屏线断了走了弯路一天才修出来。

网友:
问题刚解决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EDID_data的33欧电阻软击穿换掉主板OK了,  阻值一致。 接屏还是花但供电正常了,  找了一块13寸的三星EDID  换上OK了,   呵呵得到一个经验 13寸的和15寸屏的EDID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