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上电掉电

楼主(2012-06-25):
板号AT8 独显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后掉电,电流从0.9A掉到0.027A,掉电后0.027A,掉电后测量S5_ON 3.3V ,待机3V 5V都正常,RSMRST3.3V正常,电源开关3.3V正常 ,LID_EC#为高正常,SUSB SUSC都为OV

网友:
查下各电感电压正常不  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