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IE都是小窗口,如何让每次打开的都是最大化窗口 ...
每次打开IE都是小窗口,如何让每次打开的都是最大化窗口?

楼主(2012-06-25):
有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经常碰到安装系统自带的IE打开时窗口比较小,点进去也是小窗口,必须每次都要点最大化,这样太麻烦了,不知有何办法解决?除了升级浏览器 有没什么办法可以调的?请高手指教!
浏览器

网友:
先把所有的IE窗口关了;
只打开一个IE窗口;最大化这个窗口;关了它;OK
以后的默认都是最大化的了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细雨品清茶
同意楼主:

网友:
lijing
反对楼主:
以前试过这个方法的,只有第一个窗口是最大化,打开里面的还是小窗口!

网友:
IE里边有项设置项 自己找找摸索下调下就好了 小问题
反对楼主:
2.0
lijing
反对楼主:
自己能找到就不会提问了

网友:
怎么没人了啊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行 我试过

网友:
右键点IE快捷方式,在“快捷方式”选项页的“运行方式”中选择“最大化”。

网友:
先开个HAO123.COM,拉到最大化,然后随便再打开一个,拉成最大化,点开头一个,关了。然后再关第二个。以后就OK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小窗口不好吗?

网友:
最后关闭的窗口最大化就行了。
这样的帖子为什么要置顶呢?

网友(2017-09-17):
有时这种使用中的小问题 确实很麻烦 常用方法都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