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能装进去 但是不解压

楼主(2012-06-25):
我今天接到一台机器 原始故障时过了LOGO后一个劲的报警 查 原来是键盘有问题 拆了 上USB的键盘能用 但是不能进系统 能进PE 换一个硬盘赚系统 完好    再换回原来的硬盘 能装进去 但是重新启动后部解压 过了LOGO后就是白屏  硬盘问题 ? 悲剧啊

网友:
感觉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台式机是品牌机还是组装机。品牌机有些硬盘是不好装的如果是组装机 那估计是硬盘坏了

网友:
分区 在做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注意c盘的格式.检测一下一盘..不行换硬盘

网友:
用MHDD检测下硬盘。

网友:
装系统之前最好检测下硬盘

网友:
换硬盘了事了那就换呗,就开始做下一单!

网友:
那就叫客户换硬盘。。。

网友:
换硬盘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测出硬盘,就换硬盘

网友:
遇到过内存有问题的也会这样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换吧

网友:
分区不对也这样

网友:
1. 检测硬盘(MHDD),是否有物理坏道。
2.检查硬盘分区是否正确。
3.以上条件OK的情况下,就安装纯净版系统试一试。注意,如果是电脑太老装高版本的系统也可能解压不了。老机就安装低版本的。

网友:
侧硬盘看看呀

网友(2013-09-25):
  不解压    硬盘扫不到啊

网友:
诶诶  好霉啊啊啊 诶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