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变暗

楼主(2012-06-25):
笔记本屏幕变暗,开机过程屏幕正常亮度,进入桌面就变暗了、、、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或高压条老化了点的时间久一点就灭了!!

网友:
你测下看看灯管老化了吗

网友:
系统也会,还有键盘(我是碰到过)

网友:
灯管老化会越来越亮,看是不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  改个通用高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