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心片条件问题

楼主(2012-06-25):
本人是新手,看到论坛上有很多高手修本本供电心片的时候,假如没有3V  5V待机,就去查待机心片的工作条件,如何查起呢,我知道首先主供电VIN,VDD要查一下的,,还有哪些要查的,才能正常有等待机3V和5V,每个心片条件不一样,如何查起呢
这个问题很纠结,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系统供电很简单的! 首先判断出是 前后级或本身的故障!

没有3 5V首先可以断开电感后上电量测是否为后级拉低 如有电压说明后级问题!查开关管什么的!
如果没有 检测 芯片的V+ SHDN 是否有电且SHDN电压小于V+大于5V 。VL 或LDO3&5是否有供电输出,且BST3&5引脚有没有8.3跟10V电压! REF是否有基准电压! 可以参考芯片引脚定义!
DH DL 方波是否正常!如果没示波器 用万用表量测高管G级-低管G级是不是=电感的输出!判断出是否为高低管故障
如果芯片V+都没有供电 考虑前级保隔!是否有小元件损坏 开路 或短路
有几点注意
1如果管坏 高低管要一起换! 2不能拆掉低管加电! 3可以采用局部强加电的方法 测量 芯片是否发烫 高管是否发烫! 如果烫手非常烫的那种 可以更换尝试!

网友:
芯片的引脚定义 可以到论坛或IC37里找找

网友:
嗯!说得很好

网友:
很多知识我们看书本根本看不透,要是有师傅指点下,我们新手就会明白了,谢谢这位师傅指点

网友:
在学校里学的一些理论!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芯片手册和经验

网友:
没事在网上下点芯片的pdf看看啊

网友:
多看图纸,多在论坛里面看看精华帖子

网友:
看完二楼的,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