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求指导。联想f41

楼主(2012-06-25):
客户从旁边维修站过来的 说南桥坏了 裸板目测无异常
测b+阻值发现只有短路 烧鸡后换掉5v上管的一个滤波电容后机器正常  装机测试10分钟掉电并开机掉电 裸板待机0.01 按开关后上升到0.03后掉电,掉电后不能直接再次触发.
测各个电感。除3,5 1.8之外都没有电压产生,看电路图发现剩下的电压都是susp#信号控制,此时陷入误区,量起了susp#信号的相关线路。无果。
后测3,5v芯片的shdn en 信号,供电都正常但无输出。怀疑是后即短路过流导致此芯片保护。 测得5valw 的后继运行时电压5vs 对地短路 ,最终找到光驱部分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拆掉装机测试正常。
在这里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是不是掉电后不能立即再次触发的都是因为有短路导致的呢?

网友:
测各个电感。除3,5 1.8之外都没有电压产生,后测3,5v芯片的shdn en 信号,供电都正常但无输出........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太理解   你指的3 5V是线性电压?

网友:
先把问题表达清楚 !!有图没  整幅图上来

网友:
不按开关有 3 ,5v的alw电压, 按了之后 虽然max8734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满足的,但是相应电感没电压产生
这里的shdn# on3 on5 都是正常的 芯片供电也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 刚弄错了 这个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