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电平与低电平

楼主(2012-06-25):
什么是高电平与低电平

网友:
呵呵   在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公共点是3v   0v就是低电平  5v就是高电平

网友:
数字电路信号的两种状态,正逻辑里信号电压高于某个值就算高电平,电压低于某个值就算低电平。
具体的值要看相关芯片的手册

网友:
网上抄来的资料:
1) 5V CMOS、 HC、 AHC、 AC中, 输入大于3.5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1.5V算低电平;   2) 5V TTL 、ABT 、AHCT、 HCT、 ACT中 ,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3) 3.3V LVTTL 、LVT、 LVC 、ALVC、LV 、ALVT中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4) 2.5V CMOS、 ALVC 、LV 、ALVT中 , 输入大于1.7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7V算低电平;

网友:
去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得拿个参照来举例说明,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前面两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高低电平是相对的,要有对比的对象,具体怎么样要具体电路来决定。

网友: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 不同元件不同电平

网友:
要有个参考点才知道的吧。

网友(2012-07-30):
高低电平都是相对而言

网友:
这么回事啊!

网友:
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言的   要知道这个怎么相对我觉得很茫然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DDR_PWRGD是1.5V是高电平吗

网友:
参考值   高于参考值的  电压高的高电平  低于参考值的 电压低的低电平

网友:
1是高电平,0是低电平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理解好些

网友:
机修多了 自然就知道什么是高低电位了

网友:
高低电平是以参考值中中点相对的

网友(2012-09-18):
0 1  0就是低电平 1就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