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690主板有时点的亮,有时候点不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25):
首先这款板是AMDCPU用的,论谈里都讲了很多了,直接烘北桥就正常了!以后朋友们碰到这种板,直接烘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种板,修好后,北桥会不会一样很发热

单桥的普遍发热量大,最好能加个风扇主动散热。
还是会很热的,最好是解决北桥散热问题否则用不长

网友:
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还是得解决好散热问题啊!不然还是要返修的!!

网友:
这就是板子设计的问题,唉,任何板子都有毛病的。因为它是电子吧,人还会生老病死呢,更何况主板呢!呵呵

网友:
此板出问题较多,好多芯片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