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

楼主(2012-06-25):
今天修一电源 没5VSB 紫色5V也没有。

      查到了 大电容器旁边的2个小电阻(色环电阻 1.2欧  ) 在其他的电源上面找了个1欧左右的  但是引脚短了些 于是用其他的引脚线接长了一些。。
  通电 几十秒后。。啪啪的火花四溅啊。。
    难道是接长了引脚引起的 还是后极还有短路?

网友:
今天修一电源 没5VSB 紫色5V也没有

5VSB不就是紫色5V吗?

网友:
感觉前极还有问题,测一下开机瞬间有没有5VSB,我也在学修电源,不过我修的这个有5VSB

网友:
今天修块板,12V线路直接从底下烧到穿口位。 5厘米

网友:
保护电阻都烧了,待机的电源管肯定挂了。楼主盲目的换电阻,也不检测,就上电,不烧就奇怪。

网友:
先测量电路板是否存在明显的短路?测量各个开关管性能是否正常?零件有无异常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