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手 赐教

楼主(2012-06-25):
我是新手  问下前辈     第一  CPU供电有些三极管那么测     第二 桥供电三极管那么测    第三 IO那么测      多谢  感激不敬

网友A:
多搜搜论坛啊,这些都有的。还有你的错别字太多了,语句不通顺,这样妨碍交流的。

网友:
额~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三极管是有两个二极管组成的~他保持了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要搞清楚PN结,一般都是共级是基极,所以会有PNP、NPN两种三极管,PNP的管子共N的一端就是基极了,所以只要根据单向导通性测,用电阻档会测到几百欧姆的电阻,用二极管档会测到600MV左右的压降~当然还要考虑是不是旁路中有其他回路~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搜搜论坛啊,这些都有的。还有你的错别字太多了,语句不通顺,这样妨碍交流的。

没有错别字哦  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