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la主板开机报警一短一长,不断反复

楼主(2012-06-25):
今天给以朋友华硕m2n68-la主板开机报警一短一长,不断反复,开始以为是内存松了,拔了用橡皮擦了重插,还是一样的报警,换插槽也一样,换新内存插上还是报警,现在不知道这么搞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插个诊断卡看看有无跑马

网友:
人呢?
自己顶起

网友:
忘了说一声是台式机

网友:
主板坏啦

网友A:
看你主板型号就知道,能显示不,不插内存也是这样的报警吗,感觉有点是bios问题。

网友:
是显卡报警吧.集成的应该是桥虚或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主板型号就知道,能显示不,不插内存也是这样的报警吗,感觉有点是bios问题。

对,插不插内存声音都是一样,且无显示,独立显卡,bios也放过电了,故障依旧

网友:
没诊断卡,郁闷,不过听说新出的板子都不支持诊断卡了是不是啊?
那以后机子出了问题咋修啊?

网友:
挺朋友说他就拔插了下内存就这样了,以前也拔插过没出问题,这次出问题了,我一听以为就是内存,看来不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