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喇叭声音大小不受控

楼主(2012-06-25):
开始是短路 拆机搞定   、后来装机显示 进系统发现声音很小  就像把声音调大一点 ,没想到声音大小不受控
      有才开干功放   试机不行   , 在干声卡  还是不行
小弟没招了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明显声音调节电路的问题,与功放无关,是功放周边电路

支持,同意
不要盲目搞功放,或者是大小按键不灵!先外部在内部

网友:
键盘是否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