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06-25):
天逸100  板号 2A-2592
电流在0.14A   除来CPU供电不正常其他的供电都正常  换了CPU电源管理IC 后一样
急需答案   希望各位能帮帮小弟

网友:
测上管和下管有没有击穿。

什么芯片组,有些是CPU电压最后出来的
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
开机0.14A。直觉应该是桥供电没有出来吧,CPU供电当然也没有出来哦,如果短路,电流很大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有些是CPU电压最后出来的

网友:
支持3楼,桥的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
电流很小 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啊  各路供电都是IO控制的

网友:
一般IO,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