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8 USB备用

楼主(2012-06-25):
东芝M308 88E8072网卡雷打坏,急用,手边没有找到同型号的。改USB网卡,不找到USB备用点在什么地方。求各位大侠知道的告诉小的一下!谢谢

网友:
有备用点吗??、

网友:
MINI PCIE插槽就有。

网友:
一般南桥内部大多都有8个USB控制器,楼主翻图纸仔细看看吧

网友:
一般是什么样的标示

网友:
先换个南桥把USB修好,在把外置网卡安装好。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38 36脚就是。你找找你板电路图

网友:
谢谢,改用usb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