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 最好的红外发热体来了。

楼主(2012-06-25):
BGA上加热用红外发热体,
发热砖后劲太大,热不均匀。所以国内红外机发展不起来。

偶然发现早就有牛人模仿760的红外上加热。
这个是上加热 这个是模仿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同意楼主
MLJ

网友:
红外BGA不好用,我的放那很久了,换了台CF260还可以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石英加热板?应该比陶瓷砖好些,如里面换成碳纤维管,效果更好

网友:
红外BGA  习惯了感觉挺好的

网友:
据说这种发热管叫黑管,玻璃管内侧涂了炭黑。其实有类似的东东卖的:非专用的是取暖器小太阳上的,专用的也有。取暖器上的改一下也能用。

效率不错啊,就是不知道温控好不好做。。。
效率果然高,就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我用的是cf360   感觉目前还好

网友:
红外的效果是很好的,

网友:
石英管散热太快了,做下加热不好使

网友:
就是这个  发热排   热均匀非常好。 胜过什么进口的发热砖。
热均匀好了,省下的只要有本事控制好了温度。 想爆也爆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