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ONY机,卡键盘

楼主(2012-06-26):
一开机就会有嘟嘟的声音,按ESC进入BIOS,BIOS有密码,密码的输入框一直自动输入字符。
拔掉内置和外置键盘还是会这样。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键盘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EC 要不就是EC到键盘接口的电阻
同意楼主:
4.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
因为键盘就到这些地方了

网友:
楼主 可以 触摸下键盘 接口 看下 是否有变化! 接口不良之类 或者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