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9VP CPU对地电阻为1.6欧是短路吗?

楼主(2012-06-26):
ASUS U5F , 输入隔离管烧坏 , 换上通电冒烟 , 检查CPU对电为1.6欧(若用
二极管
挡量则为0.000), 拆下CPU SL9VP 1.60/2m/533 后 , 阻值则较大 。 手上没有U了 , 请大家指点一下,能确定是CPU短路吗? 谢谢
cpu

网友:
U坏或者U供电芯片坏

网友:
因为拆下CPU后, 供电的阻值变为较大 , 供电芯片大概不坏的 .
同意楼主:
3.0
leohuang2012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