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超狐电源 无法启动请专家指导

楼主(2012-06-26):
型号HT-330WNEA

故障现象:无法启动,短接绿黑 风扇不转

两个各大电容带电测试为136v 容积为200v 470uf

有一个巨大的二极管 用万用表测试两端均为联通状态 万用表长鸣,显示0.47

其余的小二极管 有显示0.96 0.46均不蜂鸣

各部件外观完好 未有漏液鼓包现象。

熔断器用万用表通断档 两端蜂鸣.

请问这个问题是 二极管短路照成的么?

管身上写着1n5844  电源的二极管都是通用的么?

脱机测得5844管子 一端为一 一端为0.14
电源开机风扇不转

网友:
先学习下常用元件的测量吧

网友:
脱机测那个大二极管 一个提示1 一个提示0.14

网友(点评):
大电容电压偏低,应该先换大电容,使电压恢复到300V左右,即每个150V左

网友:
铝合金散热片不热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辅助电压正常吗?请将各路端口的电压告诉大家吧。

网友:
先学一下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你量过开关管了?只量二极管能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下开关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脱机测量 蜂鸣档位扯得 该二极管坏了

开关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置顶帖没有开关管测试方法 求教求教

网友:
lLZ呀,看了你的描述,你有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呀,首先你就没有交代5VSB是否正常,绿线的电压是几伏的,你就直接开机短接,要是万一是辅助电源部分故障呢?你前面搞的不就白搞了吗?呵呵,还得加强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