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主锋锐K430A改常转烧风扇

楼主(2012-06-26):
花了200元收了一台锋锐K430A的笔记本,拿来是开机不显,在其他地方检查说主板坏了.我看了下硬盘160G,内存2G,出了两百块.
拆机检查,主板并没有修过,应该就是擦拭内存之类的.看电流表应该是过了内存,就把显卡加焊了,现象依旧,后来无意中,他亮机了,后来发现只要CPU发热了才会亮机,怀疑CPU有问题,因为是AMD的CPU.在网上买了一个CPU回来装上OK了.
  但是在测试过程中,CPU温度高啊,这就开始改风扇了.
先从USB接了个5V过去,风扇能转但电流只跑0.1几不亮机了,看来这样不行.
想想这台笔记本待机的时候5V3V都不出,那干脆从5V电感接一个电压.悲剧就来了,一通电,按下开关,风扇就冒烟了,烧了,没办法只有另外订一个风扇了.

各位改风扇我以前都是从USB口接的啊,为什么这台接USB会不开机,接电感会烧风扇,要怎么改才行啊!

网友:
没可能吧,5V烧风扇?

网友:
肯定是线接错了。不过最好从USB供电取5V,或者从硬盘光驱的供电取个5V。。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取开机后的3.3V好一点,我一直是这样改的。

网友:
是不是接到5v余波前段了?

网友:
风扇应该就是5V,咋会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