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40开机自锁

楼主(2012-06-26):
客户自己设置了密码,忘记了,开机后在屏幕的左上角显示一个小锁的标识,取过电池,短接BIOS供电(在无其他供电的情况下),无效。求解。

网友:
密码芯片吧?应该换或者刷

网友:
大哥,你干嘛用和我一样的头像啊?

网友:
换个码片吧,很好找的啊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了 ibm 安全做得很好 一般的方法是破了得 只有刷安全芯片资料了

网友:
密码芯片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