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价值多少。

楼主(2012-06-26):
只知道是做网络工程用的工具。

网友(点评):
打线刀了。

网友:
 怎么像振动棒

网友:
这哥们,太逗了。。。。哈哈

网友:
都是肉灵芝给闹的

网友:
打模块用的吧

网友:
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
按中兴CUT,搜什么也查不出来

网友:
没见过,有知道的给说声,感谢了!

网友:
像高频天线

网友:
LZ那个工具应该是网通机房打电话线模块用的,你那工具一次性可以打一排。

网友:
酷似基站或是无线方面的高频天线

网友:
好像是联通机房里面的打线嵌        我见过的和这个不一样那个好像一次能打2根线

网友:
网络模块刀吧

网友:
学过 网络工程  这东西是用来 切线的  大电缆 100组的 电话跳线  忘记哪模块叫什么了
把线固定好 然后把这工具 用力压下 多出的线就断了 用到的就固定在模块里面

网友:
用来往模块里面压线的。

网友:
5对线打线工具(110端子)

网友:
真有点像磨刀的

网友A:
差不多了,应该是这个,我放的我的淘宝上卖一下,买100元不贵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应该是这个,我放的我的淘宝上卖一下,买100元不贵吧?

只知道楼主图像中的那个PRO很给力,我店里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