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运行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2-06-26):
一台新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在启动Windows\ws32.exe”的错误信息,但系统运行基本正常。
1  原因分析
  经过了解,用户前几天用杀毒软件查杀了笔记本电脑,结果查出了木马病毒。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此故障应该是笔记本电脑运行某个文件时,找不到此文件引起的。造成此文件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a   文件损坏或丢失
b   系统损坏
c  硬盘有坏道
d  感染病毒
e   误操作文件被删除
2   处理
对于此故障首先应查找故障提示中的文件,然后再检查其他方面的原因,此故障的检修方法如下:
   a      首先代开C盘的windows文件夹查找ws32.exe文件,未发现此文件。由于电脑查出了木马病毒,怀疑此文件为病毒文件,接着打开杀毒软件查看历史记录,发现查出的木马病毒的文件就是ws.32exe。看来是病毒残留在注册表中的键值没有被删除导致启动时,系统运行此文件而无法找到此文件引起的。
   b    接着删除此病毒的键值。单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运行”命令,然后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命令“regedit”,单击“确定”按钮后打开注册表编程器。然后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主键,在右侧的窗口中找到 C:\Windows\ws32.exe选项,将其删除后重启电脑,并进行测试,故障消失。
  3   经验总结
   对于提示某个文件找不到的故障,应首先查找此文件是否存在,同时最好能弄清楚文件的作用,这对于查找故障的原因有很大帮助。

网友:
这种事情装系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