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由转有线路由的方法

楼主(2012-06-26):
我看网上很多人在问有线路由转无线路由 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发出来 供大家参考 首先你把无线路由的LAN口IP改成和有线路由不一样的  然后把有线路由的lan口出来的网线 插到无线路由上的lan口上 然后把你的电脑IP地址设置成有线路由的IP段 你看就可以无线上网了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不难吧?

有些限制了会话数或者要登录你就麻烦了。

同意楼主

网友:
没试过  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最好是关闭下层路由器的dhcp功能  至于电脑ip就可以自动获取了

网友:
没试过  不过可以试试

同意楼主

网友:
马上试下,好东西就要分享!

网友:
刚看到,先去试试,灵不灵了

网友:
有时间弄下看看

网友:
在家里接过,自己租的房子,房东那里是有线路由,然后我把线直接接到无线路由的WAN品,然后再接到电脑,设置个密码就可以无线了,别的都没有调试,但有些不能用,得调试,就用楼上方法试试了

网友:
经验是 吧无线路由当成无线交换机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呵呵,

网友:
没试过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
1该第二个路由IP   比如第一个路由是192.168.1.1    第二个就是 192.168.1.2  最后一个随便填
2设置上网方式 改为 动态IP  自动获取
3禁用DHCP服务器

网友:
我的无线路由没lan口

网友:
关闭下层路由器的dhcp功能

网友:
应该是
1该第二个路由IP 比如第一个路由是192.168.1.1 第二个就是 192.168.1.2 最后一个随便填
2设置上网方式 改为 动态IP 自动获取
3禁用DHCP服务器

我也试过这个方法..但是.用了一天就无法连得上....无线路由TP-WR841N(WR845N)就是无法获取有线路由TP-R760中的IP...      无线禁用了DHCP了..     单有线上网没问题...

换了几个无线路由都是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难的是固定ip转无线,自动选的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