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F233R 进系统不到十分就掉电

楼主(2012-06-26):
顾障:是CPU风扇不转。一进系统桌面就掉点。把CPU风改好后,进系统桌面十分钟就掉电,在不进系统,只在BIOS的画面的可以放半个小时也不会掉点。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可能你改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看看散热片是不是坏了,或者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部分问题大点,及显卡的散热要考虑。

网友:
用风扇对吹,CPU温度才55度,加焊一下IO,进桌面不用程序也不会关机 一用软件就掉电。

网友:
检测下温控电路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