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2-06-26):
下了一个不对,看来跟MCU型号有关系。

网友:
采用什么方案的你都不看,就刷?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软件刷的!特别是一些双段字节的MCU,有不能清空的部分(这个机器的特性数据),千万不能全部清空的!否则,你找神仙也没用!

网友:
要对应才行,,

网友:
你下过我的吗?在这里,下来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5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