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中。。。。。

楼主(2012-06-26):
BENQ G2220HD  两口子干架,显示器扔地上了,屏没碎,灯管坏了,灯管换完了,点不亮,用通用板能点亮,接上灯管,电源板+V伏拉到2.5V左右,不接灯管正常,苦恼中。。。。。。

网友:
你可以先用替换法确定具体哪一块板卡有故障,这个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先把电源修好再去修高压板。或者改用通用高压板。
这个机器的MCU(RTD2122L)比较容易坏。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现在什么也不接,+5V,约有0.5V的跳变

网友:
准是哪部分摔虚了或者断线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是否有开路,断路的情况存在

网友:
全加焊了,TMD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你把 25V 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不整了,直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