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6GT4雷击无显示,有开机音乐

楼主(2012-06-26):
    能开机。有开机 音乐。但无显示。一直是黑屏

网友:
你放电看下。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A:
很可能是显示部分不正常
如果是独立显卡  就拔下来 换到 集成口 试试    反之亦然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显示部分不正常
如果是独立显卡  就拔下来 换到 集成口 试试    反之亦然    祝你成功

谢谢了,我先试试吧

网友B:
换独立显卡试试,不行换显示线,再不行,换显示器,再不行,换板试

网友C:
楼主是一声雷响就黑了吗?要不怎么知道是雷劈啊,一般有进系统的开机音乐,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一声雷响就黑了吗?要不怎么知道是雷劈啊,一般有进系统的开机音乐,应该问题不大啊,

当天打雷时不开机的,等开机发现坏的

网友D:
楼主,你说清楚点,是集成显卡的:要具体测量VGA的三基色1 2 3脚的阻值和行 场13 14脚的阻值。一般经过一个小电感再到北桥。

网友:
显卡,南桥的问题还能开机吗?应该是屏,屏线这一块吧!

网友E:
我也有块板跟LZ一样!!加个独立显卡可以用!集成的就没显示。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屏机屛线松

网友:
我认为 你应该先外接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清楚点,是集成显卡的:要具体测量VGA的三基色1 2 3脚的阻值和行 场13 14脚的阻值。一般经过一个 ...

都量过1,2,3对地78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块板跟LZ一样!!加个独立显卡可以用!集成的就没显示。

      为节省点成本啊。我已经把发烫的8102给换掉了,现在不发烫了。

    显示屏的指示灯也可以随开机闪烁。就是没有显示信息(黑屏)。。。一定的找出下一个损坏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独立显卡试试,不行换显示线,再不行,换显示器,再不行,换板试

故障部位基本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