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NY 机器 保护隔离的简单分析及求教!

楼主(2012-06-26):
最近修2台索尼  保护隔离做的差不多 唯一区别是AC_OFF_3# 这个信号 来源不同!看了好多张SONY 图纸MBX系列 基本都是这2种 !我分别找了MBX-224和MBX-165 来分析!

MBX-165 根据基地内 一个斑竹2010年得帖子 CMOS 放电修好的 就是从第4-7图 至于原因未能分析出来 有能力的兄弟帮分析下!

进入正题 MBX-224 保护隔离 最终没修出来 死在PD20 1PIN有18.5V  3PIN 也有19V  2PIN 是0V   该机器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正常的时候PD20 3段都有19V左右的电压 PQ35B DC_IN_G1 有13V  保护隔离打开!因为电池可以开机 该板子是买来替换先前进水没修好的(后来修出来了) 慢慢分析!首先 图1
PQ1 已经导通PQ2 123PIN 有19V 电压 PQ2 截止 那么证明ACDRV# 是个低电平信号 PQ2和PQ1 控制脚 唯一区别是DC_IN_G1 信号 实际测试PQ2 4PIN 电压在19V 那么就是DC_IN_G1 应该是个19V 的高电平!追查DC_IN_G1   见图2
很明显PQ35B 已经明显完全导通 PQ35 是个P沟道三极管 经测试PD20  1PIN 18.5V 2PIN 是19V 3PIN是0V  (正常 是18.6V 19.8V 19V 左右  除去表笔误差 PQ35B 不能完全导通  DC_IN_G1 是13.9V)

网友:
继续  因为编辑不了  分开写!
沿途的PD20 PQ35 PR137 都和另外的板子换过 另外板子正常 这边还是不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导致PD20 这边出不来! CMOS 电池也放过!我们继续追查AC_OFF_3# 这就是2个型号不同的地方 MBX-224 在第一张图可以看到是DC_IN 通过分压过来 另外一路见图3 因为还没有过保护隔离 这路分析不出来!有能力的兄弟帮忙看下。

我们继续分析MBX-165   见图4 其实前面都差不多 唯一要看的就是

网友:
AC_OFF_3# 信号 不是分压过来的 世纪来源看图7 图6 当时修的时候 DC_IN_G1也是高电平PQ26是截止的!图5 PD11 1 23PIN 都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AC_OFF_3# 是低电平(和MBX-224 维修出现不一样的时候)很明显AC_OFF_3#低电平 肯定是被拉低了 能拉低AC_OFF_3#这个信号的 见图6 图7(后来发现是图7)图7 中 AC_OFF_3#信号要高电平PQ24B 要截止PQ59 要截止 实际测试时发现PQ59导通 从而导通了PQ24B  学艺不精下面错误地方请谅解和纠正PC174 是充放电容MAX1909_LDO 通过PC174 充放电 应该是截止PQ59的 当时维修的时候认为通过PQ59内部二极管 使P沟的PQ59导通是正常的 PQ59 B 是3.6V电压!后来修好后发现是和MAX1909_LDO一样的 保证PQ58 PQ24B 截止!图6   大家帮我分析下起什么作用的! 顺帮帮我分析下 为什么最终是CMOS 放电 修好了MBX-165!

网友:
还有就是PQ20B  2PIN 19V那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内部二极管流过来的?

MBX-224 我好像分析出来了 东西发发走了 昨天测试了下图1中的PD19 一端是18.8V 2端好像只有2V  具体不清楚了 如果确实这样的话 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 只能等 保修那边反馈问题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有点乱,看不太懂

网友A:
你东西写的太乱了可能没编辑好,mbx-224你维修方向搞错了首先这里
AC_OFF_3#一定要高电平,还有你这个机器重点查的是MAIN_DC_SW_OFF#这个信号

网友:
把整机图传上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东西写的太乱了可能没编辑好,mbx-224你维修方向搞错了首先这里
AC_OFF_3#一定要高电平,还有你这个机 ...

MAIN_DC_SW_OFF#  没有任何去处  在图7中 你可以看到!

网友:
都是高手过招啊,看不太懂

网友:
太复杂了,有点头痛

网友:
怎么不把整份图纸传上来

网友:
有点乱,看别人的帖子比你还多都能写开

网友:
真的看得不太明白,思路不清晰,能不能再写一次

网友:
挺有深度的,经验很重要,收藏了。

网友:
大概看懂了,是说AC_OFF_3#和MAIN_DC_OFF#共同来控制PQ2的控制级,来驱动PQ2的导通和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