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 md2怪故障

楼主(2012-06-26):
今接到945md2
主板维修
,通电跑c1接着掉电然后在重启跑c1就这样反复重启,哪位仁兄碰到过这个故障,一起出来探讨探讨
掉电
主板维修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我觉得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同意楼主:
5.0
陆易河
同意楼主:

网友:
内存不过,如果电压正常的情况下,考虑CPU座,北桥,BIOS
同意楼主:
0.0
两公里之内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吧!都正常 再考虑北桥咯!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全具备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是内存供电电压异常,DDR2的供电才输出1.1V(正常是1.8V),主要检查供电部分。我那块主板是下MOS管坏了。

网友:
cpu坐用测试灯测过没事 北桥压不过

网友:
查北桥到内存的线路

网友:
没过内存,查下条件都有没,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1。内存条件
2。刷BIOS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也许有惊喜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先!

网友:
内存或者显卡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是一个雷击的七彩虹板子,自己没修,拿去保修了,弄不好问题在南桥。

网友:
内存换一条再试,刷一刷内存槽,或者,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