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进液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2-06-26):
机型:联想旭日C462
故障表现:待机0.05  无3 5V不触发
维修经过:发现5V短路 排除后U4短路 拆掉阻抗120左右正常 插电源还是无3 5V 手摸B+排阻微烫,排阻后续阻抗为460 应该正常 但是后续出来的电压是6V  阻抗正常 B+各个断掉  但是B+后续电压就是出不来 请各位大虾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不好修,修好都不好用的,换板吧

网友:
修个半天了  不甘心啊  关键是搞不明白  阻抗正常 怎么能还有短路呢。。。

网友:
点火了,后面还有短路的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