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不触发,风枪吹下南桥可触发

楼主(2012-06-26):
      板号:ASUS F83T    REV 2.2
故障现象:不触发,按下开关后,指示灯亮 ,电流停在0.01 ;
每次风枪吹吹南桥 ,肯定都能触发点亮;断电后就又不触发了;
更换过南桥  218-0660017  更换过EC  IT 8502E,,刷过BIOS   ;故障依旧  。
跪求思路,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2-7-2 12:08):
此机问题已经解决,有兴趣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6337-1-1.html

网友:
好好处理下 南桥焊点  然后看看晶振

网友:
晶振及谐振电容

网友:
换一下晶振及谐振电容

网友:
看下体眠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
RTC回路查过没

网友:
谢谢,查了,正常

楼主:
这也许就是经验式维修的瓶颈...搞不定咯

super0612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华硕啊 麻烦得要命  我现在有一台同型号机器 不触发 无3v5v  换芯片好可以好一一天 第二天又不行了 芯片周边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板层有问题??

网友:
还是南桥的事。。

网友:
热启动???以前 有遇到 核心不出来 但是加温下就能出来  没搞定

网友:
还是南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
偶滴个神啊,现在是可以触发了但就是不跑码...

网友:
以前遇见过谐振电容坏出现这中情况的了

网友:
又学习到了谐振电容坏了,也会不触发。。

楼主:
此机已修复,稍后奉上维修经历

网友:
有电容漏电拉·有点热就可以 冷了又没戏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建议,问题已经解决。请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6337-1-1.html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 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呢?主要还是查南桥周围的一些开机原件,

网友:
CMOS电路,用示波看看只上CMOS电池时,晶振两脚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