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23AD可以用09N03替换吗?

楼主(2012-06-26):
映泰945P-A7A,开始是开机无显,无法关机,拆下后清尘。上电后可以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怀疑CPU供电有问题。打ATX_12V对地阻值,正常。CPU供电是三相一上两下,电源芯片ISL6322,在线用蜂鸣档测量上下管D、S极,下管的近乎0。将6个下管吹下测量,D、S无穷大,判断被击穿了,手上有09N03,可以替换吗?

网友:
在论坛搜了下找到图纸,发现下管型号图纸是FDD 8896,回头看下管,第二行印着“FDD”,第三行印着8896,应该就是FDD8896,上管第二行印着“FDD”,下管印着“8880”,图纸中上管型号是FDD8880.这两种型号可以用09N03替换吗?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的啊,定义都不一样